又一台联想B470大短修不好的机子

楼主(2014-07-13):
碰到这机子就觉得头疼,要不是烧了CPU。要不修好短路还是不显示,这不。又一台这故障的机子来了,
 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470机子。说一开机,我接上电源一看。大短路,赶紧拔了电源。开拆,折开后量阻值。是19V电路问题。直接查看铁壳子。看到CPU旁边集显供电的铁壳子变色。把它拆了后就不短路了。找了一个装上去,没电压出来,以为下管也坏。继续更换。换后还是不行。怀疑CPU供电MPC6131坏了,就订了一个,谁知道装上去又大短,赶紧拆了,上管铁壳又烧了。估计这IC有问题,淘宝上卖芯片的真坑人,没办法。就去同行那里拆了一个,装上去还是没集显电压,又把MPC5911也换了。还是没有,问题出在那里面呢?

网友:
在基地上查找了一下。有说要过内存才会出电压。内存我换过N条了。内存电压也正常

网友:
内存没有过 电压出不来

网友:
铁壳子上下管一起换试试

网友:
CPU也换过。MNC5911的电压量了一下。1脚。3脚 4脚有4.7-5V。2脚是1.95V。内存不插电流是0.65 插了内存是0.75左右。有跳变

网友A:
难道PCH坏了?按道理集显电路的乌龟壳短路烧不到桥吧?

网友:
短路你搞好了就一定会出集显电压吗?集显电压是主板跑马后该显示了才会出来的,你看看电流跳变 跑到哪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PCH坏了?按道理集显电路的乌龟壳短路烧不到桥吧?

主供电烧不到桥,你换个CPU试试  最好还是跑马吧,CPU供电出来就可以看看电流跳变 或者跑马了

网友B:
集显电压是主板跑马后才出的。

网友:
这机器修好容易死机,还好烧CPU,我手里现在3台

网友:
cpu已换过两个了,回贴的很多没仔细看贴就回人家

网友:
看电流应是可以跑码的了。但没卡测试跑多少。我看了一下帖子。好像很多人修的B470都有这毛病。就是短路搞好后没这电压,有的是说CPU坏了。除了CPU还有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这机子短路最爱少CPU!修了好多台都这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集显电压是主板跑马后才出的。

同意LZ的说法

网友:
看那电流像是不过内存,没到显卡。

网友:
有没可能是显卡烧了?

网友:
显卡阻值有10欧左右。看上去是正常

网友:
测一下内存复位和电压,过了内存才出集显电的........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很难搞,换了cpu还是不行,最后还没修好,新手求助中

网友:
看戏内存的复位出来没!

网友:
哈哈,就刚刚我还修了台,换了铁皮管和cpu就好了~

网友:
不是ec,就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不是eC就是南桥问题

网友:
会不会

桥问题

网友:
我现在都是把铁皮管全换成小贴片mos管  100%好

网友:
蛋疼的集显供电、、、

网友:
你电脑现在什么情况?是不出CPU供电呢?还是电流上不去呢?点流多少?0.672/????

网友:
按不跑马的修 别修集显电了 HM65要过内存才有集显电   独显的电正常吗  独显 好像也是铁皮 我遇到独显供电有问题不跑马  修好 直接亮机

网友:
控制芯片和CPU

网友:
上次记得也修了一台B470,是独显的铁皮管上管坏了,换后还是不行,最后连芯片也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查内存的SM_DAT和CLK

网友:
这种机铁壳烧掉的,一般还要看下上端的脚控制芯片,还有上管大短的,CPU多半也坏了,换个试下

网友:
大短修好又不出集显,一个机子怎这么多故障呢

网友:
换CPU了吗 ?

网友:
按开始的故障就是CPU供电的问题,如果没有扩大的还是检查有没焊好吧

网友(2016-01-07):
BIOS问题也会引起不出集显供电。

网友:
管子一般都是上下管加上电源管理一起换最好最保险

网友:
可能是桥问题

网友:
你把集显供电和CPU 供电都换成8脚MOS管更换所有驱动小8脚芯片和供电芯片。上电不断直接上确定好的CPU 肯定好了信不?哪有你这样一个个换,一个个烧。最后搞得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