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基础

楼主(2014-07-13):
笔记本维修
第一课:电子基础
PCI时钟:1.65V
PCI复位信号,用万用表测到舜间静态值为3.3V
电解电容标负极
CPU时钟为:0.3V到0.5V
DDR2工作电压为1.8V。DDR工作电压为2.5V。DDR3工作电压为1.5V
直观法,快还看线路的待点
一、        供电线:粗线,对地阻值不为0Ω、一般对地阻值100Ω左右,电流大,功率大。对地阻值跟供电电流有关系,工作电流越大,对地阻值越小,反之越大。如显卡供电对地阻值很小,2Ω都为正常。声卡一般为48PIN
二、        地线:粗线,对地阻值为0Ω
三、        信号线::均匀的细线很有规律的排列在一起,电流小,功率小,对地阻值一般为500欧左右。摄象头,走的是USB总线。主板上的IC要工作,一是供电要正常,二是信号控制线要正常,
四、        三极管,符号,Q,作用,电子开关的作用,一般在信号线做开关,体积小
NPN:1.阻值特性:红笔测B极,黑笔测CE极,测到两组不同的阻值,其它方向为“1”
2通电告待性:C极为信号输入,E为信号输出,B为控制
PNP:通电告待性,E极为信号输入,C为信号输出,B为控制
电流,从高往低走
信号线可以接地没事,供电线不能接地,信号线可以飞信号线,没问题
MOS管:管号是Q,作用是电子开关,一般在供电线上做开关,体积比较大,如果在信号线上做开关, NPN型三极管可以用N沟道MOS代换, PNP型三极管可以用P沟道MOS管代换
N沟道  1、阻值特性,红表笔接S,黑笔测D极,可测到一组有效值,其它任何方向测均为“1” 2、通电待性,D极接供电输入,S极为输出,否则S极输入,D极输出将不受G极控制直接导通
P沟道  1、阻值特性,红表笔接D,黑笔测S极,可测到一组有效值,其它任何方向测均为“1” 2、通电待性,S极接供电输入,D极为输出,否则D极输入,S极输出将不受G极控制直接导通
在线测量,可以快速测到MOS管有没有短路G-D,G-S,D-S为0Ω
六脚MOS管:四只脚连续是通的,直观法,在板上可以看到焊盘是连在一起的,用在低电压转换电路
八脚MOS管:,直观法,四只脚连在一起,为D极,三只脚连在一起为S极,
八只脚双MOS管,直观法,一边两个两个脚连在一起,另一边谁都不通,两两相通为D极
特殊MOS管:
作业:一、熟悉供电线,信号线,地线的断点
二,在线测量六脚MOS管、八脚MOS管、特殊MOS管的沟道
第二课:电子基础2
门电路IC:在信号电路上转换高低电平信号的作用。不同的系列,只要门电路IC型号一样,都可以代换。
一、        非门:04、05、06,最为通用的为14,有74系列,HCT系列,
Y=A的相反数,输入低电平,输出高电平,输入高电平,输出低电平。
14PIN的非门,也叫做六非门,供电为5V或3.3 V。
六只脚的MOS与六只脚的非门的区别:MOS管体积大,门电路体积小,MOS管有连续的四只脚共用一个焊盘,脚粗,非门每一只脚都是分开的,脚细。
二、        与门:08(占大多数)、09,Y=A.B,只有AB同时输入高电平,Y才会输出高电平,否则皆为低电平。五只脚的门电路,三只脚朝下,两只脚朝上,左上脚为供电,右下脚为地线,左下脚为信号输入,右上脚为信号输出。
三、        或门:32,Y=A+B,只有AB同时输入低电平,Y才会输出低电平,否则皆为高电平。
四、        门电路的好坏判断
1、        测量供电线:测对地阻值,一般为500欧左右,对地阻值低,但拆掉门电路IC后对地阻值正常,则门电路IC损坏。测量供电线上的电压,如果电压偏低,拆掉门电路IC后电压恢愎正常3.3V或5V,则门电路IC坏(门电路IC中,大部份都是供电线上出问题)
2、        测量信号线:测量信号线对地阻值,一般为500欧左右,如果测量信号线对地阻值偏低,拆掉门电路IC后对地阻值恢愎正常,则门电路IC损坏,测量信号电压(0V、3.3V、5V)如果电压不正常,拆掉门电路IC后恢愎正常,则门电路IC损坏
3、       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,是否能按门电路IC的逻辑规则转换信号,如果不能,则门电路IC损坏
TL431稳压管:C:输出,R:参考,A地线,NC空脚,在供线上面起稳压作用。
LM358比较器:当正相输入端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端电压时,输出高电平,反之输出低电平。外观特点与八只脚 MOS管长得一样,第8PIN为供电,第4PIN为地线,是输出控制信号的。
TL431与LM358在实际电路中的运用,高电压转低电压,是方波控制,低电压转低电压,是高低电平控制
分压公试,U负载=U总×R2/(R1+R2)

最基本的东西 不要重复发在笔记本维修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