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470大短路通病位置

楼主(2014-07-13):
    再发一次,通病位置,联想G470电容大短路位置
不用拆机就能修好,我拆掉的就是这个电容

网友:
谢谢楼主 学习了  以后我就知道了

网友:
是毛线通病,是你自己比较碰巧,刚刚好修到哪里

网友:
感谢分享。。

网友:
我修G470也不少  不过遇见这里短路的不多 主要是遇见短路的不多 呵呵
这个位置确实不拆机就可以搞定

网友:
谢谢楼主,我喜欢通病

网友:
好,下次注意了

网友:
修了很多G470了   这个电容坏的还没遇到   下次要注意

网友:
知道通病维修就方便多了。

网友:
道声感谢 下次遇到同类故障就可以秒杀 谢谢提供

网友:
屏供电呀

网友A:
请问下 楼主是说的是 那个陶瓷电容 还是那个啊 固态电容了   这个通病会出现什么情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下 楼主是说的是 那个陶瓷电容 还是那个啊 固态电容了   这个通病会出现什么情况了

O欧电阻旁边那个

网友:
  没遇到过   5V短的遇到过

网友:
看了半天才知道,还以为是固态电容

网友:
是不是通病呀?楼主 修了几台了

网友:
学习了 下次会注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