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的板子 JAT00 LA-4021P REV:0.1通电后不用按开关自己会上电

楼主(2014-07-13):
HP的板子 JAT00 LA-4021P REV:0.1通电后不用按开关自己会上电,通电电流0.01---0.08---0.09-----0.11---0.15--0.14--0.13---0.11风扇就转一下,就掉电,怎么回事,大哥们,给说说啊,还有这个板子上面的原件标号,也不完整,只有管子的芯片的没有电容电阻的标号,

网友:
缺电压了    测各大电感电压

网友:
如果是AMD的U,应该是电子没电了吧?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个,自动上电0.75掉电。。。我看了下CPU旁边一个U21外形像MOS管的,貌似是击穿了。。这个用什么代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