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y470,键盘两排不能用,求解

楼主(2014-07-13):
进水及,ec有腐食,处理后,现在
f1 f2,  2 3 , w e ,s d,x c。不能用,其他正常,ec换过,线路畅通,键盘阻值正常,求解答

网友:
有新的键盘换一下试试。

网友:
     换个键盘吧

网友:
排除键盘      再检测主板问题

网友:
据你说的,已经排除ec及中间线路的问题了,那就应该是键盘了嘛!  难道bios 也会影响?

网友:
果断先换键盘试试嘛,万一是键盘的问题,你盲目修了半天修不好不说还伤主板

网友:
打值正常那就查看接口啊,可能接口接触不好或接口排线有问题。,接口正常那就换键盘吧。

网友:
既然进水那就优先考虑是不是键盘的问题,进水一般都是从键盘进到主板上的。

网友:
换键盘  是不是键盘进过水

网友:
看大家的维修经验都应该先换键盘.请问楼主换过键盘了吗

网友:
查EC工作条件吧 软排硬排再到换板 一个流程 仔细修哦

网友:
确认键盘问题。亲
接下来就是其中两条数据线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不过
初步估计键盘不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换键盘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