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s22a100N显示器闪一下就息了

楼主(2014-07-13):
如题 通电后闪一下就息了 就是在自检信号那闪一下  外置电源 led的 请高手告诉下 是哪方面的问题 新手不胜感激

网友A:
接主机有显示吗?三星的刷一下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主机有显示吗?三星的刷一下程序

有显示背光不亮

网友B:
有显示背光不亮,明显就是背光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显示背光不亮,明显就是背光问题啊

led显示器的背光应该是哪些东西出了问题啊 我新手啊

网友:
把保护去了.可能高压有问题

网友:
高压板上面的高压包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  楼主解决没有

网友:
把高压板上面的高压包换掉就可以。

网友:
换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表达不是很清楚   亮一下 有背景没

网友:
高压板保护了

网友:
这款机是LED屏的,哪来的高压包和灯管.楼上的净扯蛋.

网友:
用高压板试试LDE灯有没问题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的,背光亮下就灭的.最后换Q802好的,你试试.
位置如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