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芯片25L2026D在编程器500P里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应该怎么刷这个芯片?

楼主(2014-07-13):
芯片25L2026D在编程器500P里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应该怎么刷这个芯片?

网友:
500P里面有个2026C和2026e试下

网友:
   有些事可以用其他型号刷的

网友:
你应该试一下2025

网友:
只能用其他相近的型号试试了

网友:
这个型号可能用25L2005代换

网友:
试试和25L2026D后面字母相近的

网友:
结果是没刷成功,把芯片接回到液晶显示器板子上用液晶显示器刷机工具在线刷的,费了好大劲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