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2无公共点电压

楼主(2014-07-13):
现在本人有一台HP  G42的主板板,从电源接头到PQ52第4脚那里还有19.5V的电压,用表测第3脚那里就只有6.5V了但是1脚那里也有6.5V的电压,+HV28到PR227那里也是有28V的电压可是PR227的另外一边也是有6.5V的电压,请那位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很明显被pq56,或者pr223拉低了

查查ACOK#是否为低电平。

网友:
  PQ56吧  拆了 看看

网友:
{:4_113:飘过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去除法试试

网友:
升压芯片工作不正常+HV28,重点查查这芯片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看一下是哪路接低了VH28这个电压,可以拆点元件来试一下

网友A:
可能这是个电容击穿了,换一个试试.因为击穿了电容导致电压一样.

网友:
挨个拆掉PQ56,PR223看看是哪里拉低了这个控制电压。

网友:
觉得该查升压电路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能这是个电容击穿了,换一个试试.因为击穿了电容导致电压一样.

pc202这个电容板上就没有跟本不会出现击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