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549多重故障修复

楼主(2014-07-13):
      早上刚上班接到一块MS-7549的板子其开始故障时不跑码,测得是缺少VDDA2.5v供电,修好后机器不稳定时跑时不跑!
      请教师兄后叫我测测CPU供电开启信号,果然开启电压不稳定时时有事没有,换掉相连三极管后正常,跑码亮机,报红色报错!
      清CMOS 后正常!

网友:
楼主最好能配点图片和测量点,好让我们新手多学习学习

网友:
简单明了 这帖子     配上图片和维修思路 给 一些小白学习的帖子才好

网友:
  无图无真相

网友:
我想学习主板这方面的维修方法,求学习资料

网友:
迅维班长可以教你

网友:
刚好遇到一个  我试试

网友:
图纸有木有

网友:
很好的范例,维修就是要细心啊

网友:
  无图无真相  小二 上图

网友(2014-09-04):
正好有一块,也是不亮的,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