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自动触发0.95不动,已经解决

楼主(2014-07-13):
      前两天客户送来一台B460的机器,先给另外一个师傅看了一下,3、5V那里有点氧化,心想又是送钱的机器,结果把3、5V那里清理干净之后发现还是没有3、5V,然后那位师傅就没有思路了,第二天,转到我手上,我一量3、5V没有开启信号S5-ENABLE,果断刷了一组BIOS,结果还是没有3、5V,心想不是BIOS就是EC啦,马上又换了一个EC,还是没有3、5V,这下就没有思路了,维修此时陷入困境,然后又查了一下3、5V周边电路,都是正常的,就是不出来,然后还是怀疑是BIOS问题,又下载了一组BIOS,刷了还是不行,此时完全没有思路了,然后去吃了个饭,抽了只烟,突然恍然大悟,想起B460这款机器的EC  BIOS是有加密的,又重新刷了一次,好了,有3、5V了,但是一通电就电流跳两下停在0.95不动了,装了CMOS电池也一样,起初以为不过内存,然后还是常规的先换内存再换U,结果都不行,结果最后在无意间在通电的时候挨着南桥,发现南桥很烫,瞬间想通了为什么是自动上电了,那不是上电,那是短路短出来的电流,一量南桥上面两个电容,一个只有十几欧,一个一百多,正常是一个两百左右,一个四百多,更换南桥之后,亮机了,经过了两天的艰苦维修,终于搞好了
       这里总结一下:3、5V维修部分,由于自己用的是自动烧录模式,导致没有加密,而没有出3、5V
自动上电部分,由于电流停在0.95时候,量各大电感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了,包括CPU电压都出来了,以至于误排除了南桥坏的可能性,而且电流又是跳了两下才停在0.95的,误判断为不过内存,心想先把内存修过了,再修自动上电这一块的问题,再加上论坛里发的B460通病的帖子,没有提到有南桥坏的,所以先没有想到这一块
       维修辛苦,发帖不易,这点经验花费了不少的脑力,希望各位大神们给点分鼓励,不然以后连下BIOS的分都没有了,那就没有经验分享了!

网友A:
我有一个B450的机器      上电不跑码 BIOS已经刷了    测试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    换了南北都不OK

网友:
楼主说的加密,没遇到过

网友:
请问下  bios加密怎么刷的?

网友:
bios加密怎么刷的?  不明白

网友:
bios 加密?   楼主出来讲解下!  我很少刷BIOS的~

网友B:
楼主换南桥后,就能正常关机了吗?有没有刷过BIOS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B450的机器      上电不跑码 BIOS已经刷了    测试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     换了南北都不OK

你可以先排除一下简单的,CPU和内存

网友:
刷BIOS也有学问?是不是你程序没找对哦

网友:
加密功能不是每个编程器都有的,有可能我们说法不一样,就是编程器上面那个Protect这个单词那个选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换南桥后,就能正常关机了吗?有没有刷过BIOS?

可以吖,我之前就已经一组BIOS刷的,不是单刷EC的

网友:
bios加密怎么刷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