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EC9012有资料,浪费了一天的时间

楼主(2014-07-13):
今天修到一台S400的机器,EC是9012  整整修了一天,没有修出来,无RSMRST.换EC现象依旧,后来找了个仁宝代工的扳子上的9012换上去,RSMRST正常了,SLP3  SLP4  SLP5  都有了,就是不发SUSP#信号,直到快下班了,才想到EC9012可能有资料,但是整天的时间都已经浪费掉了.哎!!!!!!

网友A:
有资料的EC坏了怎么办

刷程序 或者订剪板的EC

网友:
楼主真的是手潮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有资料的EC坏了怎么办

好像问过你一次,忘了

网友:
把资料刷进去就可以开机了,没资料的连RSMRST都没发出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问过你一次,忘了

把资料刷进去就可以开机了,没资料的连RSMRST都没发出去.

网友:
经验还是经验问题

网友(2014-12-19):
EC里面本来就有程序的。

网友(2016-09-02):
那就是 A3 和A4  不能通用了?

网友:
上个图,让大家看看是个什么东西。

网友:
EC是一样的,里面的CODE不一样是吧?

网友B(2017-02-25):
EC 是怎么刷 程序的  谁知道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 是怎么刷 程序的  谁知道啊

这个帖子说的是kbc9012 ec这种可以使用rt809f刷写,如果是ite8586系列需要用809h刷写

网友:
我敢肯定下次碰到这种问题,楼主一定记性特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