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M8M触发掉电。秒杀。讲解思路。

楼主(2014-07-13):
            有人说我发帖子不文明,那我今天就文明点吧!今天来了一个VM8M的板子。说是不开机,插上电(待机正常)   按下开进键电流从0.01到0.10马上就掉电了,不到一秒。这就是发现的故障。直接拆开,打所有电感的阻值。显示正常。当测波形的时候,发现CPU没有供电。CPU  ON是没有的。
  大家应该知道广达是有一个HWPG。这个电源好信号到很多地方。比如说。1.5V_RUN  再加上一个+1.05V_VCCP和1.8V_SUS.和+0.9V_DDR_VTT.(有图纸的可以自己看看)  这些电源好信号做成一个汇总  给EC。。如果EC没有收到这个HWPG就会掉电。如图:

   但是啊  但是这个掉电掉得非常离谱。开机不到一秒就掉了,非常快。我感觉应该不是HWPG掉的电,因为广达这个机器HWPG是不参与CPU供电的。而我用示波器是可以抓到HWPG的3.3V高电平的。  如果是CPU供电导致掉电的话,电流不会只达到0.1就掉电的。所以我们可以判断,不是CPU引起的掉电的。

  这个就要我们仔细用示波器打每一个电感波形了。当我查到3  5V供电发现问题了。因为在掉电时3V也掉了。这个芯片待机就有3V的。开机再用3V开启5V。在我按下开机键时3V直接掉了,过一秒就有了。难道芯片挂了? 我们来看下这个17020芯片吧。如图:
当然开机测VIN.线性没掉。当我查到14脚ON和27脚ON时。27脚ON掉了。这两个开启就一起的。如图:

我来看下这个图吧。当我开机时+5V_EN1也掉了。可是前面有个PD11的二极管。我想大家都知道二极管的作用吧。就算+5V_EN1对地了也不会拉低+3,3V_en2.   所有我们就先不管这个信号。而5V线性也没掉。现在就只有你两种可能了一个芯片本事。二是这个THERM_STP#.我们先从简单的来吧!
那我们来看下THERM_STP#吧。 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?   这个信号可以说是一个   !温度停止!    当这个信号出现异常也会导致掉电。那我们看下这信号哪里来的吧。如图:
     那就不废话了,  直接把Q29拆了。再次上电。发现都没有掉。在测了一下这 个Q29的MOS管。发现击穿了。直接换一个管OK!
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知思路如何。求砸分。求砸倒!

补充内容 (2014-7-14 11:23):
不好意思最后一张图错了。下面回复有修改!

网友:
全程没有一个多余步奏

网友:
不错,思路很好 顶起来

网友A:
思路和方法很好,就是错别字太多

网友:
引起掉电的地方会有很多,你这个较为明显, 思路清晰,,轻松秒杀

网友:
可怕的是亮机掉电,不敢大动,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思路,不过这种掉电还好修点,亮机以后的就有点难了

网友:
思路很清楚,支持下

网友B:
你发帖说拆下Q10 ?Q10是哪个原件 ?
这个机器温控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之前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
楼主要是用示波器双通道来修 就更技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发帖说拆下Q10 ?Q10是哪个原件 ?
这个机器温控有问题引起的掉电 之前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
楼主要是 ...

Q29

笔误 没事 理解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啊,实战上也跟着思路走,水到渠成,

网友C:
是温控电路不良是吧 我有一个惠普4411S的 开机几分钟就掉电也可以有这样的思路维修吗 我是菜鸟呢

网友:
不错,分享的很不错,思路清晰!

网友:
不好意思  最后一张发错了!补上!是Q3
2击穿了!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思路和方法很好,就是错别字太多

额。。。快下班编辑的。  现在改过来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温控电路不良是吧 我有一个惠普4411S的 开机几分钟就掉电也可以有这样的思路维修吗 我是菜鸟呢

先排除温度!

网友:
温度是正常的 不知为什么掉电

网友:
掉电时查下各路输出。

网友:
非常好的思路

网友D:
温控电路引起的电呀.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温控电路引起的电呀.没有遇到过

经常遇见,掉电非常快。

网友:
加分是必须的!

网友:
分在哪里?!!!

网友:
这个有功底的,赞

网友:
楼主对这板子的条件很了解啊 事半功倍哦 高手

网友:
貌似好多机子掉电的原因都是温控信号引起的

网友(2014-08-15):
新手学习之良品!

网友E:
我好像没看到你补发的图里有Q29 啊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好像没看到你补发的图里有Q29 啊????

在下面恢复里面有。

网友:
不错,思路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