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1独显自检不过内存

楼主(2014-07-13):
现在有两块511的主板供电都出来了,电流上到了0.8左右,用示波器抓波不过内存,两块都是一样,这版的显卡是内存的1.8经过一个场馆转换的,不知道是干显卡还是干北桥先了,两个板都是给别人动过桥跟显卡的,怕干死了,没思路了呀

网友:
直接干北桥

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 ... ;page=1#pid10542659
看看我的帖子,没准儿可能借鉴!

网友:
你知道什么情况吗?就叫他干北桥

网友:
不过内存就一定是北桥的问题啊 ?还好北桥不会说话不然它肯定会告你冤枉它

网友B:
看看有没有内存供电

网友:
如果是我.北桥先.因为显卡问题未必会不过内存

网友:
先显卡,可以打下灯座

网友C:
这个本子修过几个显卡的 还没修道北桥的 你咋知道没过内存的 太武断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有没有内存供电

有啊供电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本子修过几个显卡的 还没修道北桥的 你咋知道没过内存的 太武断啦

用示波器打内存条上的排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83914&page=1#pid10542659
看看我的帖子,没准儿 ...

谢谢!我明天回去重置南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