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测试主板贴片电容

楼主(2014-07-13):
  怎么测试台式电脑主板网卡后面的贴片电容电压~怎么知道该换什么样的贴片电容 怎么看贴片电容

网友:
你测贴片电容的电压干什么?主板或网卡关键测试点你没掌握。

网友:
无穷大就是好的

网友:
贴片电容一般不壞,測試只需要 測試 是否短路

网友:
一端是接地的   大小差不多可以代换

网友:
在下建议,为了未来的维修之路,买一台适宜的电容表,应该吧。

网友:
一端是接地的

网友(2014-12-22):
测电容能两端电压就行了。

网友(2015-11-03):
贴片电容找一样大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