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3005DM

楼主(2014-07-13):
笔记本适配器是 19V-3.42 的  安泰信3005DM 该调到多少V 笔记本才可以正常开机~ 我调到19V 开不了机 通电下就又自动关机了。怎么回事~求大师指教

网友:
两种原因,一是电源质量不好,根本达不到输出3A以上的电流;二是操作不当,将电源的CURRENT旋钮顺时针调到最大,VOLTAGE调到19V。

网友(2014-12-22):
调查稳压器电流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