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SON 590k 齿轮

楼主(2014-07-13):
接到顾客一台590K打印机,打印的时候字上下叠一起
初步判断是进纸齿轮问题

看看关键部位

记住位置,档位。不然拆下的时候装不好了

就是上面这个齿轮滑牙了

打印个自检页试试

速度挺快的,高速打印机

看看效果OK,不会重叠

网友:
是比较老的针式打印机,是不是毛病挺多的。

网友:
看起来是使用时间过长了,造成了齿轮滑牙了,老机器还是挺抗用的啊,没有别的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