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AOC显示器花屏、逻辑板故障求思路。

楼主(2014-07-13):
一台AOC 32寸LCD液晶电视花屏,换过原装驱动板和屏线无果。求大神给个思路。

逻辑板图片继续上传,本楼无法上传

网友:
芯片是这个,这个会造成这个现象吗?

网友A:
数据线换了吗?我的显示器最近经常出现屏幕偏绿的症状,动动VGA插头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据线换了吗?我的显示器最近经常出现屏幕偏绿的症状,动动VGA插头就好了。

这个是液晶电视,什么都换过的。不管是VGA DVI HDMI都一样花屏。主板和屏线都换过原装的。

网友B:
刷刷屏程序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刷屏程序试试吧

您好,您说的是刷码片吗?应该刷哪个芯片呢?

网友C:
主板都换过么好啊,估计是屏坏了,问问客户有么有挤压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都换过么好啊,估计是屏坏了,问问客户有么有挤压过啊

没有,这个电视是我自己的,要是客户的我就不修了

网友:
你是迅维学出来的吗?我也想去,看你技术我有点犹豫。

网友:
刷主板芯片程序;刷时要注意分辨率

网友:
查晶振时钟,换屏线,查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,查屏基板图像处理芯片,就这么几招

网友(2014-08-12):
应该是芯片问题,换掉试试

网友:
屏主芯问题多吧

网友:
换过屏线吗?

网友:
本机已经修复。芯片型号为ec48324-fv。附上PDF。貌似就是个运算放大器。感觉温度偏高。更换后OK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