期待高人指点——kl6 插适配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被切换到电池状态

楼主(2014-07-13):
一台联想的z470主板是广达的KL6,适配器在使用一段时间后被关断。如果电池电源同时在是则被切换到电池模式。单用适配器则掉电。测量后发现时因为D/C#产生高电平,关断了PQ7导致。IO已经换过,还是一样的状态。同时在IO发出D/C#信号时ACIN,和ACOK都是正常的3.3V。而且IO也就收到了ACIN。现在完全没有思路了。想问一下。D/C#信号在ACIN为高电平时为什么IO还是会发出高电平。是还有什么条件是我忽略了的么。

网友A:
电池充电芯片或者是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充电芯片或者是bios

充电芯片已经换过。BIOS会和充放电有关系?这个没有试过。

网友:
别沉了啊  还等着高人解答呢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么?在线等啊

网友:
有人帮帮忙分析一下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