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V触发无pltrst 维修

楼主(2014-07-13):
同行的机器,拿来说开机不亮,接过手插上电源看了一下待机

触发后

拆机后测量PLTRSR#为0V
在测量EC66 67 68 全部为3.3v

那供电基本全部正常了,继续 pu8801 40p为3.3 39p为0v
真相就是 亮机图

问题就在cr14与cq2 3p 断线

希望
兄弟们加点分吧,

网友:
供电-时钟-复位

网友:
这么好找的问题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3p断线吧,

网友:
断线引起 时钟无开启 造成的无复位
看着有点累 要说加上分析就更好了

网友:
解决问题的方法 再加上好的分析

网友:
新手看不明白了,楼主可以说 的在明白点

网友(2014-11-15):
我想问下楼主是不是cr14到clk-en是不是也断线

网友:
怎么会断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