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850换EC后不加电

楼主(2014-07-13):
板号:DAKAR10FG - 6050A2491301-MB-A02  原故障有时无法开机,拆机测不亮时,5V跳变,经查 怀疑EC控制信号有问题,但换EC(NPCE855LA0DX)后无法开机,又换了一块还是一样,有换过些机器EC的师傅?烦请指点!!!

网友A:
EC是否有带程序 的,掉件,焊接OK么?

网友:
有得EC有程序,换了那好像EC BIOS也要刷

网友B:
如果EC没带程序的话,多半是没焊好或焊的时候搞搞件了自己没发现

网友C:
看看你的图纸的EC是不是自带程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你的图纸的EC是不是自带程序的

可以。。请教一下吗? 我看图纸只有一个BIOS。。方框图显示。。桥和EC 共用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EC没带程序的话,多半是没焊好或焊的时候搞搞件了自己没发现

换第一个EC。。我也这么认为。。。但待机电压。。都出来了,,原故障是接AC。。有时5v跳,,不能开机,,后来就把原机EC换回去了。。还是原来故障,,所以可以肯定没掉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是否有带程序 的,掉件,焊接OK么?

换回原来的。。故障不变。。焊接没问题。。而且。。换了EC后。。待机电压正常了。

网友D:
不触发查条件啊。一味换件我觉得很累。。。
EC 待机  复位 时钟,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吗?RSMRST#  开关有无跳变, ECPWRBTN这边有无跳变,,SLP_S3是否正常发出,

网友D:
这个EC不自带程序的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触发查条件啊。一味换件我觉得很累。。。
EC 待机  复位 时钟,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吗?RSMRST#  开关有无 ...

我没这么查,原故障:接AC后,有时电源灯闪,过会儿可能好了,开机一切正常。灯闪的时候,5v跳变,换EC后出现电源灯不亮,但5V不跳了,开关也有3.3V .所以怀疑是不是EC有程序?帮忙分析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EC不自带程序的。。

我换回原机EC。。还是原故障。换新EC。。就是不开机。

网友F:
我就碰到过我买了2个IT8512和KB930QF的装上去竟然待机0.13,,换一家买几个试试看看,现在EC也有翻新的,奸商太多啊,小苏就是其中一个

网友F:
这个EC好像不带程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就碰到过我买了2个IT8512和KB930QF的装上去竟然待机0.13,,换一家买几个试试看看,现在EC也有翻新的,奸 ...

我也在他家买过。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EC好像不带程序啊

原故障:接AC后,有时电源灯闪,过会儿可能好了,开机一切正常。灯闪的时候,5v跳变,换EC后出现电源灯不亮,但5V不跳了,开关也有3.3V .所以怀疑是不是EC有程序?帮忙分析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我换回原机EC。。还是原故障。换新EC。。就是不开机。

你给图纸发到百度网盘。。我下来看看。然后分享出来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给图纸发到百度网盘。。我下来看看。然后分享出来。

我可以加你QQ?我没有网盘。。呵呵  我的:37360900、、、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可以加你QQ?我没有网盘。。呵呵  我的:37360900、、、谢谢

已经加了。。

网友G:
有时候换EC也同时需要刷Bios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看看EC的待机条件 和开机的必要条件 我换过几个EC但是都没刷BIOS或EC这是一老本吧 好像程序好像没连到BIOS或EC呢 看看南桥 刷BIOSEC的引脚太多 要注意

网友:
南桥条件满足?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时候换EC也同时需要刷Bios

刷过了。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