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3 开机3-5分钟掉电

楼主(2014-07-13):
CQ43 开机3-5分钟掉电 换过内存 CPU 刷过BIOS 还是故障依旧 在论坛上 也看见了 有人和我 一样的故障 有没有人 解决了 能否 指点一下小弟 先谢谢了
cpu
掉电

网友:
散热处理好了,BIOS也刷了。55的可以尝试干下南桥。。

网友:
是换 还是 加汗

网友:
要是你换了HM55,那请你刷一下BIOS

网友:
多半桥虚焊了

网友:
BIOS 程序 不对 多刷几个版
本

网友:
我在淘宝上 也买BIOS了 也不行 明天加桥试试

网友:
没人见过这样的故障吗

网友:
先确定温度没问题.再来加焊桥

网友:
电都出齐了吗

网友:
哈哈 惠普的不好搞 我修过4411S的 也是一样情况 让我修死啦 你要修好了 给个分享哦

网友:
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 我的机器是可以亮的 温控 我也给废了 还是故障依旧

网友:
我这个来前是插电开关灯亮不触发,待机0.02,弄触发后机器亮一下就掉电,客户还着急,哪位大神指点指点

网友:
我的那个修上了,问题很简单,就是开关板排线处进液体了,开关板是在C壳上的当时没卸,后来我用万用表划机器触发后就不掉电了,我把开关板拆掉一看,擦进液体腐蚀了,处理后OK,维修还是要细心啊

网友(2014-08-13):
我手上还有2台啊谁修好了啊

网友:
北桥嫌疑大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