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670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07-13):
DV6700本子,待机0.01,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到0.18,最高到0.23左右又回到0.01,MCP67M的芯片组,不知该如何判断了,这种机器第一次遇到。广达的主板。求指教。!!!!!

网友:
缺电压,看看什么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这种就是先查供电(集显供电就算不出来也没事,继续往下查),接着查复位都出来了就换个U试一下,不行的还不行可以考虑加焊CPU座子。我之前遇到一个机器上电0.185所有供电都出来了(集显没有)复位也有了,换U还是一样,加焊座子直接搞定。加焊座子注意温度,就按有铅的温度来加焊不要加焊膏,温度高了有爆珠的可能。

网友:
你没有换个CPU试试

网友:
定了一块CPU,先换换试试再说。

网友:
只能先排查各项供电啦  看电压上来没

网友:
现在测试,CPU供电出不来,CPU供电开启信号和CPU 供电 PG信号有一下接着就没了。保持不住,不会是MCP67芯片的问题吧,还是什么地方保护了,更换新CPU也不行。

网友:
主板刚给用户买了,用了一个多月又坏了,之前买来一周左右出过同样的问题,刚出保修又坏了。广州一个叫精修笔记本的店铺卖的主板。

网友:
加焊了一下桥,可以开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