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2530笔记本开机电流0.23后就掉电,重启。

楼主(2014-07-13):
裸板量只有3 5V电压出来,1.8V电压出来,CPU电压没有,0.17A后掉电反复重启
有哪位修过这种问题不,指点下,感谢

网友:
  那就查CPU  电压这块    肯定是哪个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缺供电所以反复重启,既然知道CPU没供电那就查CPU供电。

网友:
北桥供电有没有,这款机最多就是北桥供电芯片出问题,有时候还会引起进不了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