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没有CPU电压出来,但不是那种通病

楼主(2014-07-13):
G470的本本,是因为清灰后风扇没有接上去,用了后就不开机了,拆机后CPU没有电压出来,拆了论坛里说的那个95831 的24脚的电阻后还是没有电压出来,但在测22脚的时候电压只有1.57V,明显不对,一路查下去+5VS电压不正常,控制+5VS的开启电压的信号也不正常,最后查到PQ202出问题,这个管子是19V的转换管子,P管
换后正常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线路有问题 有电压未完全产生 造成的CPU供电不出
清灰后引起这个问题 少……

网友:
是 针插歪了  造成的吧

网友(2014-08-14):
你这种是+5VS不正常,所以拆了24脚的电阻没有电压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