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瞬间掉电

楼主(2014-07-13):
联想y460待机0.01 触发电流到0.4 或者0.6 瞬间掉电来不及测电压 反复触发开关测独显电压为 0v 别的都有电压反应 cpu也有电压跳变 因为掉电 电压没上到正常电压就没了。测独显供电芯片开启电压gfxon为0v 往前追信号DGPU_PWR_EN# 来自pch,看论坛有个和我一样的故障我的也是PM_DRAM_PWRGD没有电压 想问的是pch正常的话 需要什么条件pch才会发出PM_DRAM_PWRGD信号

网友:
瞬间掉电,查下CPU所需要的1.5V转换是否正常?

网友:
机器修好了 刷双bios无效 最后 是网卡的事
因为掉电 所以反复触发开机测各个小后续流电路 鬼使神差的触发之后0.25 不掉电 赶紧测各个电压 感觉主板有点热呢   因该是哪个芯片过热了  大胆摸吧 网卡热 去掉网卡  开机触发正常亮机

网友:
雷击了吧 一般你网卡芯片会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   楼主支持你

网友:
CPU 供电是不是短路啊

网友:
有台跟楼主的情况一样,网卡周边电容短路,网卡被雷击了

网友:
幸好只是网卡.若是主板就蛋疼了

网友(2014-08-14):
我也遇到了  但应该不是网卡的问题

网友:
这个我修了一个,把TPS51621换掉试试看,

网友:
一般掉电都是有后级短路造成的!不错学习啦!

网友:
按正好碰到一台。  按下开关后  发现+3V短路。  停一会在测就不短路。 也是开机掉电。没出独显电压。按上边的方法。 我试试。  谢谢楼上的

网友:
按照楼上说的。 测了一下网卡旁的电容。9欧姆。太低。 拆掉网卡。不再短路。 触发。电流正常跳变,接屏,正常显示。  原来还在纠结 显卡供电芯片的EN  信号上。  网卡短路。触发后造成+3V.拉低。最后无独显供电

网友(2014-09-13):
我也有台,修的蛋疼,纳闷不知道是先出U还是后出显卡供电

网友:
哈哈,网卡就好办事,主板信号你就该头大了

网友:
楼主运气好,居然是网卡的问题,我这个修得我要崩溃了都。

网友:
不是雷辟的话,一般情况下网卡是没有多大关系的,这样的故障都让楼主碰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