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5 A6_CPU小讲

楼主(2014-07-13):
好久不见了,霜刃的设备刚刚购置齐全,近期试了下设备搞了块A6,发个营养帖热闹热闹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进入主题,本次小讲一下A6的细节。 供大家参考学习下!

A6,在Iphone中的手工应该算是比较有难度的了,

不过不要紧,只要掌握正确手法,加以勤加练习,就不是难度了。

上次发帖给大家看的镊子是画的, 这次来实图,弥补上。

先看一下,需要用的工具。不多,就几把镊子,风枪和烙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搞A6,重点在于细节手法! 拆装很重要。

拆的时候,温度要适中,不能过了,不然会把背面硬盘搞空悍了。
首先第一步是刮围剿,用细一点,薄一点的镊子来刮。
力度不能太重,不能太轻,重了会刮断主板线,轻了胶刮不彻底会把周边零件带起来。

芯片四周的围胶挂掉以后,就开始找一地儿拆了。
风枪加热,最好用大号的风枪嘴吹。 垂直,画圈式转动,
让CPU加热均匀,待周边零件融锡后,在小吹一会儿,
用镊子轻插进去,力度不要大,试着找感觉翘芯片。
翘芯片时候,手要稳,不要哆嗦,免把周边零件弄偏位。
芯片翘下来后,首先是观察焊盘。其次在开始清理。

黑色部分代表锡完全融化,白色部分代表锡没彻底融化。
拆芯片最好不要加热时间太长,最好做到有4分之1的半融锡状态。
这样的话更保险些。观察焊盘是否有掉点。
然后开始清理焊盘,风枪辅助加热,配合烙铁开始拖锡!
焊盘要把胶刮掉,在拖平,中间部分最好用吸取线拖一下。
这样的话,不易于装上芯片连锡短路。

处理好焊盘后,把四周的残胶刮干净。。
来来一张最后的效果图。。

最后的环节就是对位,装新A6.

希望这些小解对大家有所帮助。。。
下次在更新些手工类给大家学习吧!!

网友A:
掉点了吗好像少了3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掉点了吗好像少了3个

空点。  5代CPU可掉空点80个。

网友C:
楼主真是细致用到5把镊子。

网友:
这真是细活,

网友:
这个不错 就是现在还不会修手机

网友D:
两把刀就搞定了弄得那么复杂

网友:
这个楼主还是相当给力啊  细心,耐心成就未来啊  顶一个

网友E:
风枪用的什么品牌型号的报一下吧

网友:
我试着焊过,几乎没有成功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两把刀就搞定了弄得那么复杂

良率! 刮刀已经落伍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风枪用的什么品牌型号的报一下吧

quick 856ad

网友E:
刚去淘宝查了,这款3000多,快赶上一台cf260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刚去淘宝查了,这款3000多,快赶上一台cf260了

官方价是3800.这款风枪性能很优秀。

网友F:
想问一下楼主  修手机 吹芯片 大概多少问题 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苹果4  4S  苹果5 5S 无线模块好不好换 温度在多少  谢谢楼主  学习一下

网友:
有一点小连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良率! 刮刀已经落伍了。

良率????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想问一下楼主  修手机 吹芯片 大概多少问题 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苹果4  4S  苹果5 5S 无线模块好不好换 温度 ...

风枪大头除胶温度240左右 风速120左右 拆装料温度340左右(有连接器温度不能高) 风速140左右 注意保护。

网友:
胆大心细

网友:
掉点怎么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风枪大头除胶温度240左右 风速120左右 拆装料温度340左右(有连接器温度不能高) 风速140左右 注意保护。

谢谢楼主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良率! 刮刀已经落伍了。

手工好 用刀个个好 太简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良率! 刮刀已经落伍了。

手工好 用刀个个好 太简单了 你一天能修几个啊

网友:
高手 处处 不在   支持楼主

网友:
为什么 换 那个cou吗

网友:
强悍,比我上次拆的好1

网友(2014-08-13):
谢谢楼主的无私啊。。。

网友H:
想问下, 哥们, 你在哪个城市修手机, 手工精湛。
拆A6 的最大风险, 就是背面的硬盘 ,你是怎么保护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想问下, 哥们, 你在哪个城市修手机, 手工精湛。
拆A6 的最大风险, 就是背面的硬盘 ,你是怎么保护的 ...

深圳!冷风保护硬盘。

网友:
技术好哟!!!!!!!!!

网友:
我想问下楼主,图片上好多焊点之间绝缘漆已经掉了,是原板没有做绝缘,还是拆的时候胶粘掉的,或者是处理焊盘的时候烙铁刮掉的,这么小的点距,如果没有绝缘的话,锡珠肯定会滚到其它焊盘上面吧?如果原版上就这样,焊接的难度肯定又会大很多。

网友I:
有连点,连锡的地方,怎么处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有连点,连锡的地方,怎么处理?

上助焊膏,吸取线加烙铁,轻点 一下,注意力度。

网友(2014-09-14):
镊子相当不错啊

网友:
小小白多谢大神们的分享,谢谢

网友:
霜哥发帖还是这么给力啊   至今还没搞过A6

网友:
高手啊,CPU都敢动

网友J(2014-10-19):
楼主的手法应该可以做主刀的医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楼主的手法应该可以做主刀的医生了

..没那么神。呵呵

网友:
顶礼膜拜,正在想学习维修苹果的阶段,不知道需要学习哪些。。。。  苹果手机都没用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空点。  5代CPU可掉空点80个。

请问,如何装A6,注意事项,有视频吗,

网友:
我就不敢  怕掉点

网友:
这活确实是细,一般人是没有那耐性做得了啊

网友K:
背部硬盘是怎么采取冷风保护呢,求解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背部硬盘是怎么采取冷风保护呢,求解答

硬盘无需保护,硬盘焊点大,且焊点与焊点间的空间也比较大,基本上拆CPU是不会影响到硬盘的,但是切记不要用太高温度,拆硬盘的时候,需要冷风保护CPU。 CPU暂存盖子很容易暴掉!

网友K:
听说你是在富士康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听说你是在富士康的??

嗯。深圳的

网友:
手工很好啊

网友:
好厉害 很佩服

网友:
有种要去拜师的冲动啊

网友(2014-11-22):
固定主板的是什么

网友:
合成石夹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真是细致用到5把镊子。

真的很好   只可惜我是个新手呀

网友:
可以说是步步惊心

网友:
楼主在那里啊 要不要学徒啊

网友:
这个楼主还是相当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