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201i不过保护隔离,没有CV20

楼主(2014-07-13):
一台X201I的机器,没有CV20电压,如下图:

DOCK_PWR20_F有电压,CV20没有。我把Q48短接,主板可以自动上电显示。DISCHARGE信号没电压,-PWRSHUTDOWN有3.3V,这两个信号应该是正常的,
我把Q48更换了也没用。是什么原因使Q48G极的控制电压没有拉低(G极电压19V)?
已修复,更换Q48 OK!睡觉

网友A:
DISCHARGE信号 也是3.3V  去查吧

网友:
楼主好好查一下Q48栅极的控制信号。

网友:
板子上都没20V吗 还是就没有一个信号呢

网友:
如果DISCHARGE是高电平,那Q47就会截止

网友:
MOS管击穿了

网友:
Q48第一个是坏的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ISCHARGE信号 也是3.3V  去查吧

如果DISCHARGE是高电平Q47的B脚是不是低电平啊??本人新手请谅解

网友(2014-08-28):
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,理解管子的导通特性就行,

网友:
手上也有个类似的毛病的机器,不过是拔掉电源再插可以触发的,掉电后是0.00,Q48不导通了,不应该是Q48的事,掉电后Q48的G极电压就上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