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跑1.13A左右,但就是不亮机。

楼主(2014-07-13):
第二次修这款烂机器了。
前面一个直接换板了。这次又碰到这个垃圾机器。
加电正常启动到电流1.13A左右后会停留几秒钟,但就是不亮机
BIOS刷过,显卡加焊过,显卡的铁壳壳和330电容也换过了。
现在CPU电压1.03V,独显核心电压0.88V左右,这个电压和换铁壳之前一致。
因为这个机器没有集显,所以集显那个PL4401上没电压,不像坛子里很多朋友说的集显问题。
板上所有电感的电压正常。
可他就是不亮机,头疼啊。
都说CPU可能有问题,但我这个不是带集显的U,铁壳壳虽然第一次换,但也换好了。
哪位朋友修到过这个问题,指点一下吧。
郁闷啊。

网友A:
为什么不刷刷她的BIOS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刷刷她的BIOS呢?

刷过了的。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

网友B:
我手里有两台的这样的机器 戴尔的和E420的 和你的一样的问题 什么信号都有 就是不亮 奇葩的故障 修好分享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手里有两台的这样的机器 戴尔的和E420的 和你的一样的问题 什么信号都有 就是不亮 奇葩的故障 修好分享下

上次有一个B460也是同样的现象,没搞定啊。这次又郁闷。

网友:
继续求助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次有一个B460也是同样的现象,没搞定啊。这次又郁闷。

哈哈 正常每次我修不好的话都有自责感 这种自责感得好几天才能养好 有同感吗

网友:
CPU也换过了,还是不亮机。郁闷就俩字。

网友:
可调电源跳变正常吗?

网友:
跳变正常,拨下内存就只有0.9A左右。

网友:
看看平接口信号

网友:
集显电压没有出来吧

网友:
换CPU ,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,不行刷BIOS

网友:
有没有量过屏电压或是屏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