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5 amd集显 不显示,自认为很特殊

楼主(2014-07-13):
现在发帖是因为我兴奋,11点半了,刚修好这个本本,电脑店送来一HP515笔记本,说是开机不显示,测试发现确实如此,随拆机,发现BIOS焊过,北桥焊过,CMOS电池没装,裸板试机,电流有跳变,最高到1.8,拔掉内存到0.45左右,说明不是内存引起,要不换掉试试???结果还是不显,据说AMD的U爱坏,咱也换换,还是原样,这时咱刷BIOS看看,结果TMD坚若磐石啊!
     没辙了,想想连CMOS电池都没了,该不会二修机,好!咱开始干北桥,加焊,无果。拆掉换之。。。。。
  *脏话*!居然掉了20多个点!!!!!!这咋修???正准备说不修,可还是心不甘!看看都是什么点。好啊!全体空点,核实了5遍确定没有有效电路掉点(毕竟上下一次桥不容易啊),决定换桥试机。
    15分钟后完成冷却,试机,现象和拿来时一样啊!
     冷静下来再试一次还是一样,干脆强行按开关关机(本来是关掉准备外接显示器看看的),接好外接显示器再开机,*脏话*!电流到1.9--2.1了,一看本本屏,奇迹啊!居然出LOGO了,可外接的显示器没显示,不管了。断电再开机,又只跑1.8几了,咱再强关,不拔电源,再次开机又亮了,好吧!上CMOS电池!拔掉电源,重复试机,百点百中。
  原来这板子没电池还不亮机????拆电池又不亮了。大伙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??如果碰到,不妨换个电池看看!

    这个维修曲折吗?特殊吗????奇葩吗?

网友:
忘说了一点,装CMOS电池后第一次上点不显示,重新开机就显示了,以后只要不拆CMOS电池,随开随到。如果再拆,又同上。

网友:
这遇到过好多了。有次我也接到台没上电池的,直接上电池就好了。

网友:
好奇葩,我知道台式主板有个别的不装CMOS电池是不能开机的,笔记本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AMD的机器没小电池是不亮机的    有的电压低于2.5v都不行

网友:
没上COMS电池是自动触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