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-a78lm3-rl v3.2

楼主(2014-07-13):
今天接到一块主板,说是点不亮。接到手测了下,1,供电,内存有,CPU没有,桥没有,总线没有。好,就从这里入手,上网看了下AMD上电时序,就开始入手修了,由于,这板是三代内存的,图纸没有,找不到CPU的供电芯片(RT8871A)的PDF.所以没有办法,只能先测一测供电芯片的供电有没有,当测到1R0时,发现了问题。一端有12V,一端是1.7V.这里不正常。上图 就是图中的那电阻。换掉后,就可以。一路跑码了。最后亮机。

网友A:
楼主啊,你捡到一块板了,amd的时序很具体的倒是不太清楚啊,楼主能讲讲吗?

网友B:
楼主运气还真好啊,这么快就找出故障了

网友C:
一个小电阻,也能引起这种问题?CPU供电没有,桥供电没有,总线没有

网友D:
这个电阻是给VCORE供电了

网友E:
小电阻这么容易坏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小电阻,也能引起这种问题?CPU供电没有,桥供电没有,总线没有

哥,CPU电压没出来会影响后面电压的。

网友F:
这算秒杀吗。这电压应该是要经过分压后给这个控制芯片做主供电 开启?

网友G:
这么快就找出故障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啊,你捡到一块板了,amd的时序很具体的倒是不太清楚啊,楼主能讲讲吗?

我也是半桶水,在网上看看的AMD的时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么快就找出故障了

瞎搞的,这板还在保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算秒杀吗。这电压应该是要经过分压后给这个控制芯片做主供电 开启?

这就不懂了,这板没有图,也还在保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阻是给VCORE供电了

你怎么知道的,你有这芯片的图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哥,CPU电压没出来会影响后面电压的。

那你要看它的供电时序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小电阻,也能引起这种问题?CPU供电没有,桥供电没有,总线没有

那你要看它的供电时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运气还真好啊,这么快就找出故障了

没有图,就先测下有没有供电了,如果要是有供电,没有开启,就不一定修的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小电阻这么容易坏吗

这电阻有可能质量不好吧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