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偏高,你绝对想不到的故障!!!!!!!一定要过来看看啊!!

楼主(2014-07-14):
机型:华硕F83
版号:F81SE
故障:待机0.07, 不触发
      先说结果,换南桥晶振好的,是的,你没有看错,的确是换南桥晶振好的,下面是过程,告诉你,怎么想到是晶振的!!!
     这是一个返修机器,我同事,上个月修的,进水腐蚀,他换了电感,补线,换51120待机芯片,这次返修回来,我同事已经离开,没有办法,我只有解决了!!!!待机偏高,0.07,不触发,是74号,来的,最近实在忙,每天加班,当时,测量一下,3V,正常,待机芯片,不发烫,没有什么状况,测量继续,居然待机0.02,触发开关好了,那天测量好多次,都是正常的,以为客户说谎,放在那里,准备第二天装机,第二天,测试一下,又是 待机0.07,不触发上电,客户果然没有说谎,的确有问题,又测量好久,没有结果,又放在那里,就这样,没有思路!!!!!!!!!!!!!!!!!!!12号,客户又在催了,老板问怎么样,我说晚上加班,没有结果,就退吧,实在没有办法!!!!
     其实这个机器的有个特点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,就是,如果上电0.85,返回0.7,然后不跑马,内存没有时钟,那么基本都是显卡,你可以测量,耦合电容,显卡这端,你一定有发现,如果直接0.85不动,那么是北桥,SIS的,我修过十几台吧,都是这样,换显卡,北桥!!!加焊 !!!!!!!!
这个机器有点位,图纸,使用F80S  ,基本完美结合,下面就是我修这台机器的思路!!!
待机0.07,不触发,肯定有微型短路,用手摸,真有发现,有个场馆,发热,如图,

可算是找到故障点了,就是它让我绕了。将近三个小时,这个管子,是发热,但是不烫,是待机就有的+3sus,+1.8VSUSO,待机就有的,使用LM358调节,然后,就是断开节点,一样,换Q8202LM358,还是一样,无论怎么搞,都是一样的故障,断开节点,待机变成0.06,还是一个熊样,点位如下图

时间已经晚:11:00多了,怎么办,难道真的退机器,哎,我干脆,就认为,这里正常,查EC待机条件,和南桥的条件,EC,供电,时钟,复位,ACIN  LID,最可怕的是RSMRST,都已经正常了,不会吧,这样南桥已经具备调节了,应该,按开关,可以开机了,开关到南桥有跳变,EC到南桥,没有动静,电压3.3V   ,由于加班的地方,没有示波器,测量BIOS,有电压,ECBIOS没有断线,准备明天刷BIOS ,实在累啊,测量南桥的条件吧,首先测量晶振,老师们不要嘲笑,估计,待机偏高,你们也会,开始就测量晶振吧,就是这里,我峰回路转,我只要万用表,点到晶振,待机马上变成,0.02,十分准确,试了几次,有电压,1.5左右,马上找个晶振换上,待机0.02,按开关,上电了,     兄弟们,你们可能认为,我胡扯,我很负责的告诉你,这个机器,又测试一天,开机二十几次,都是正常的,我才发这个帖子,,  只能告诉你,一切都有可能,而且,待机正常,Q8202,不在发热,我只知道,这个电压,也给南桥供电!!
    目前已经00:44,加班刚回来,写这个帖子,加班,也修好了两台,都是正常的思路,就不在发贴 ,以后,有什么特殊的故障,我会继续发帖,干维修,很辛苦,很累,感觉有用,你就加的分吧!!!!!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月14日  00:55  ,时间很晚,睡了!!!

这种故障在台式机的主板是很常见的,只是楼主没有按上电的时序去修,才觉得很神奇.
我喜欢楼主的经验特别是SIS芯片组的.

网友:
修电脑真的不容易。

网友A:
一开始就直接查8+1 ,一切就轻松了。
我喜欢这么修。

网友:
楼主真是幸苦,,顶起

网友:
楼主真是辛苦了,修完机还得写个贴出来,

网友:
唉,看来,这样的杂证,还是从基本的查起啊一点点的来

网友B:
管子发热的原因有想法吗?

网友:
要是按部就班的修或许会快 待机高 进水后遗症在晶振上少

网友:
如果一开始就不管电流,而是按照南桥上电时序要求的条件修,是否能很快遭到问题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管子发热的原因有想法吗?

那个管子发热,我是真不知道,什么原因!!!!

网友(点评):
南桥晶振不正常,引起南桥的ACPI模块不能正常定义,从而过流了.

网友C:
换之前待机南桥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之前待机南桥烫吗

南桥,不热,就是那个管子发热!!!

网友:
华硕扳子难修  出了名的   我一般报的价格都比较高   待机偏大   一开始确实不好查   所以说  思路是很重要的

网友D:
绝对支持楼主,我前天也修到一台华硕,好像也是这个型号,小弟可没楼主那么细心,我量了待机电压有立马刷BIOS,无果,又换了EC,无果,后来才去量晶振的,没有波形,换了就ok,只是没想明白为什么晶振有问题,待机电流怎么会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绝对支持楼主,我前天也修到一台华硕,好像也是这个型号,小弟可没楼主那么细心,我量了待机电压有立马刷BI ...

8楼的一位兄弟解释原因:南桥晶振不正常,引起南桥的ACPI模块不能正常定义,从而过流了       我搞了好几天啊,你很快能解决啊,还是你比较厉害!!!

网友:
月饼老师说按8+1查,八加一,都有哪些呢?能告诉我吗??

网友:
华硕点图哪来的

网友:
看来还是按时序修 比较稳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开始就直接查8+1 ,一切就轻松了。
我喜欢这么修。

敢问什么是8+1

网友:
8个待机条件,1个触发信号。
8月18日开课。欢迎报名听一听。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