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460超极本一插电源自动开机,求师傅解释

楼主(2014-07-14):
今天收到一台戴尔5460超极本说是插电源能开机,不插电源开不了机,我拆开亮了一下电池接口发现有短路,我果断用烧机法,一个电容短路,换之好了,但是每次一插电源自动开机,不拔电源开机关机一切正常,小电池有电,求师傅教教到底是哪的事

网友:
会不会是I/O有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在 仔细检查一下 电池接口那 看有没有虚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 仔细检查一下 电池接口那 看有没有虚焊的

没有,大电池可以开机,小电池能保存时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