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什么问题

楼主(2014-07-14):
大型游戏刚进一会儿就黑屏死机  我这配置是不是玩不了?????

网友:
配置太低了

网友:
肯定玩不了

网友:
你的内存配置低于游戏的最低配置,所以玩不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是单核的?

网友:
加大内存吧,,,,,,

网友:
把内存加大为2G或更高,但主板得支持

网友:
楼主不识字的嘛。配置要求不会看?

网友:
恩!楼主机器配置太低啦!加根内存条2G的,再换个1G的显卡呢!保证玩的带劲啊!     侠盗飞车   CS     英雄联盟       魔兽世界   一切do不是问题啦!

网友:
配置太低 玩不了

网友:
整体配置低,这机器我用的话早把他给砸了,现在4核4G的刚好。

网友:
游戏要求2G内存,512显卡,你的电脑才1G内存  256显卡,再说这是个3D游戏,你才1G内存肯定是带不动的,不死机蓝屏才怪。

网友:
明明写着配置要求2G内存的

网友:
CPU 内在明显有点不够 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