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如何在bios修改常转?

楼主(2014-07-14):
请教论坛各位大神,
有个M5010 桥虚焊,加后好了,
加了散热垫和硅脂温度还是很高,
想改常转,但是在bios设置里面没有找到,
谁知道怎么改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检测线拔掉,或者直接飞个5V供电过去

网友:
把风扇接入线的地线和供电线留在其余的剪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