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14-07-14):
一块梅捷主板,故障为不跑码,
时钟  复位都正常,
内存插槽是两个二代插槽两个三代插槽,两个BIOS芯片,主板用的是三代的内存
测内存供电是1.75V偏高,由于新手不知道从哪里查,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应该从哪里入手,有资料参考一下最好了

网友:
查全板供电 时钟 复位

网友:
这板还在不在保,不在的话,就找个内存控制芯片换上试试

网友:
台式机板子也有内存控制芯片啊,我还不知道。

网友:
你上的是几代的内存,2代的内存电压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