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想问下想刷显示器程序,我没有带VGA口的编程器

楼主(2014-07-14):
我没有带VGA口的编程器,只有普通的通用编程器.如:TL866GS,如何刷,是折下驱动板上25芯片刷吗?

网友:
也可以的,有程序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,就是有点麻烦,,

网友:
一般都是搞下来刷的

网友:
我都拆下来刷的,记得先备份

网友:
原来我还想要不要在能个VGA口的编程器,这样一来折25刷就行了.又省钱了.

网友:
拆下来刷 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芯片摘下来刷  就是有点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