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V3-571G 公共点小电容大短了修好后掉电

楼主(2014-07-14):
ACER V3-571G
板号LA7912P   3代I5
故障:刚出桌面时会掉电,有时在正要出桌面前的  黑屏处掉电。有时也正常使用
原来是大短,+CPU_B+的小电容短路,也差不多是公共点大短。更换后就这样了

+VGFX_CORE  0.95V 多加了电容上去
+VGFX_CORE 现测得0.88V有电容空位加 两个上去
没有效果

温度不高。现在重点应该检查哪些方面?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看电压。。。。

网友:
既然加电容也没用的话  那就换个cpu试试看

网友:
问题暂时解决了。
适配器电压问题。
机器标的是19V,可调电源电压只要低于18.8V就容易掉电了。调高到19.2V就没有看到问题了。用ACER的适配器测试也正常了

平常对19V的机器,可调电源18.5V以上用基本没什么问题。
这台机是比较特别一点。只要低于18.8V启动马上随时掉电。掉电时,电流0.4 0.7 0.8等不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