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载:汽车改装车载电脑导航

楼主(2014-07-14):
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和学习, 今天配件到齐了,开始装吧, 7寸触摸显示器,GPS 导航模块  P4 2.93 的服务器机箱 DDR2 1G 60G 用的是itps宽电压电源 练显示器带主机用的是一个电源,满载是130瓦。

找不到航空插头,改个品字插头也行 比较紧不会震开。

超薄散热片,纯铜的,导热效果不错。

插头就固定在这个位置,接下来是走线,主机直接从电瓶取电,这个过程比较简单线从原车线路走到驾驶室。因为这个车载电源需要连接车的ACC线才能达到通电自动开机, 把钥匙自动关机的功能, 在龙头上找ACC信号线比较麻烦, 干脆直接从点烟器正极接线做ACC信号线, 是一样的

不知道这两条线哪根是ACC线, 肯定有一根是地线,用万用表打到通断档测试一下就能找到地线, 另外一根就是ACC信号线。

线接好以后,先测试一下显示器

主机电源线是从这里进入副驾驶座位下面, 主机放进去刚好,从主机引出一个开关和电源指示灯 到面板上

就固定在这个位置了

钥匙拧开10秒电脑自动开机

网友A:
怎么不弄个凌动的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弄个凌动的主板

这个主意不错咯。我去试一试

网友A:
这个省电,cpu才几瓦,硬盘可以淘个小点容量的固态硬盘,不怕汽车颠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省电,cpu才几瓦,硬盘可以淘个小点容量的固态硬盘,不怕汽车颠簸

谢谢!你的提醒

网友B:
这么大个子,放那里好啊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大个子,放那里好啊。呵呵

显示器可以放置在主驾驶的右上角玻璃上,主机可以放置在副驾驶座位下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