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60不触发

楼主(2014-07-14):
一开始来的时候是电源口断了根线给接上了 弄完就不触发了。有点找不到思路。 现在的情况是插电源0.002-0.003跳变 CC指示灯还闪。 这是啥意思。。。  没3V5V

网友:
IC 的主供电0.09  也没开启。

网友A:
没待机供电就查待机啊

网友B:
没3V5V就查待机芯片是否满足条件啊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待机供电就查待机啊

我是菜鸟。可是现在有待机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3V5V就查待机芯片是否满足条件啊,

我是菜鸟。能找到一些供电芯片 待机芯片。。。找不到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我是菜鸟。可是现在有待机啊。

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吗  南桥晶振有起振吗  这些都要查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吗  南桥晶振有起振吗  这些都要查的

没跳变。 等下,我查一下晶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跳变。 等下,我查一下晶振

晶振不是开机后才工作的吗

网友D:
你不是有图纸吗?看着图纸一步步跑下去了  看看待机条件满足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是菜鸟。能找到一些供电芯片 待机芯片。。。找不到

你这不是有图纸吗?RT8206就是产生3V5V的待机芯片,你查他的供电和EN,顺便看看芯片是否发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不是有图纸吗?看着图纸一步步跑下去了  看看待机条件满足吗?

我找不到待机芯片啊。   我是菜鸟。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不是有图纸吗?RT8206就是产生3V5V的待机芯片,你查他的供电和EN,顺便看看芯片是否发烫。

我查了 供电0.09 没有开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不是有图纸吗?RT8206就是产生3V5V的待机芯片,你查他的供电和EN,顺便看看芯片是否发烫。

手摸着电流忽高忽低  是不是烧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查了 供电0.09 没有开启

那就追查他的供电来源,是哪里发过来的,先打个对地值是否短路,不短路就继续追查来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追查他的供电来源,是哪里发过来的,先打个对地值是否短路,不短路就继续追查来源。

不短,我查查

网友:
供电不正常,把EL1电感拿下看VIN的电压是不是正常,不正常就追查VIN电路。VIN电压没问题就主要查RT8206芯片,手上有这个芯片就换了试,不用搞这么麻烦,换了不行再追查供电和EN脚的电压来源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追查他的供电来源,是哪里发过来的,先打个对地值是否短路,不短路就继续追查来源。

现在按开机键能上到0.042了 上到0.042 掉电。

网友:
看是不是那里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按开机键能上到0.042了 上到0.042 掉电。

掉电掉到0.0000还是0.002?3V5V是不是已经出来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