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代汽车新技术与故障诊断(转载)

楼主(2014-07-14):
一、汽车新技术的特点
1.电子技术普遍应用
以前,电子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,无非就是灯光、照明、电控发动机等。现在,电子技术已经在汽车上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,灯光系统普遍采用LED灯即是佐证。电子技术的普遍应用,要求维修人员加强相关学科的知识学习。很多维修人员连二极管三极管的工作原理都不清楚,更别谈什么集成电路和逻辑控制了,自然也谈不上对汽车的结构和原理进行正确的理解。没有正确的理解,即使利用万用表测量出电压、电流、阻值、波形,获取这些数据之后也无法进行分析,判断故障更是无从谈起了。
2.多条件、多状态的目标控制以前,发动机的喷油量通过水温、节气门开度、空气流量等进行调节,现在,除了这些因素,有空气压力、大气压力甚至尾气排放等控制因素,只有所有的控制元素集合在一起,才能确定发动机的喷油量;喷油位置的控制也发生了变化,以前喷在进气道里,现在直接喷到汽缸里,雾化时间变短了,就只能提高燃油压力、缩小喷孔直径,使燃料雾化得更好;喷射时间的控制也发生了变化,在后台的氧传感器控制下,不但进气的时候喷油,压缩的时候也在喷油,整个喷油的曲线都发生了变化。氧传感器有两个,一个是加速氧传感器,一个是车辆后部的排放氧传感器。两个氧传感器的反应时间不同,一个在三元催化前,一个在三元催化后。所以,大家偶尔会看到汽车排气管出现黑烟,很多客户也会因此提出质疑。其实,这是因为汽车启动瞬间,氧传感器还无法对喷油进行控制,发动机只受到来自喷油系统简单的目标控制,因此瞬间会有黑烟出现。
再来理解什么是多状态的目标控制。我们描述发动机状态,会提到启动状态、怠速状态等,怠速状态又分空调怠速和其他的附件怠速,这就是多状态。在多状态下,不能再按照以前的诊断思维去解决故障。比如,车辆出现怠速不稳,我们必须弄清楚是何种状态下的怠速不稳,其表现是怠速过高还是怠速过低,故障出现时有没有打开空调,大灯是否点亮,蓄电池是否亏电等,因为所有这些条件都会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怠速控制条件数据。
3.高度集成
现代汽车的一大特点是高度集成化,它把各类机械元素和电子元素集成为一体,把高集成化的产品应用于其中。如电子节气门、自动摇窗机等。
4.大量运用网络通信技术
现在,一辆汽车的控制系统,除了外接一根电源线作为动力线外,往往就只剩一根通信线了。因此,很多检测工作都需要通过网络进行。在检修过程中,只要确定电源和信号正常,就不用分析器件结构和形式变化。
5.低碳、环保、安全
现代汽车在追求低碳、节油方面,其解决思路一是降低质量,二是降低能源消耗并尽量在行驶过程中存储富余的能量。混合动力车比传统汽车更省油,就因为在滑行过程或者制动过程中,能够将动能转换为电能存储起来。
在环保方面,从最早提倡的欧I到如今的欧V,汽车的排放标准在不断提高。对于欧V排放标准来说,只有采用增压技术、缸内喷射技术、二次空气喷射技术、三元催化技术以及多路氧传感器等,才有望达到排放要求。在安全方面,主动安全系统和被动安全系统的组合运用提高了车辆的安全性。
6.可再生性
由于现代汽车逐步提高通用件的使用量,其可再生性也得到提高。如果一个零部件只针对某一款车型所设计,那就可能在此款车淘汰后不能使用而造成资源浪费。而将总成件按照机械和电器分解成可替换的通用件,就能降低汽车的维护成本,提高可再生性。
二、汽车故障新特点
1.由单一系统故障向综合系统故障发展
在机电一体化的设计理念下,汽车的故障率比以前降低了。比如,过去一点微小的机械磨损都必须进行调整,不调整就无法恢复正常运转;现在,通过传感器和ECU可以随时根据机械磨损情况进行修正。
在故障率降低的同时,汽车的备用能力也提高了。以前,车辆一旦出现故障就只能停驶;现在,车辆在出现一些小故障的情况下还能行驶一定里程,同时行车电脑会提示车主有故障出现,应当及时进行维修或保养。汽车维修的内涵也因此发生变化,以前是以维修为主保养为辅,现在是以保养、维护替代单纯维修。我们现在随便走进一家4S店,可以看到车间里的大部分作业项目都是保养和维护。
现在,很多车辆故障往往在发生一段时间后才被发现。也就是说,当前发现的故障,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前就存在了。所以,维修人员在接车的时候,应当询问客户故障发生前一段时间内的车辆使用情况。举个例子,一辆车的油管可能在15天前被托瘪了,但系统并不会报警,它会在检测到因供油不足造成混合汽变稀后去弥补和调整供油量,只有当供油缺失远远超出提供可调整范围时,系统才会报警并提示相应故障码。有的维修人员在接车时习惯将行车电脑里的数据全部清零,这势必造成无法判断故障甚至无从下手维修的后果。
2.以机械故障为主向电子故障为主发展
和过去相比,现代汽车对机械零件的精度要求有所降低,故障主要集中在电子系统部分。以节气门为例,假如精度差1度,ECU会控制电机将节气门开度调大,发动机怠速也能保持平稳状态。这也是机电一体化原因——在降低机械制造精度的同时,也降低了对维修人员操作精度的要求。
3.换件维修新特点
在不同地区使用的零件具有差异性,气候条件、海拔高度、道路情况、燃油情况等条件不同,对零件的要求也有差异。对于零件的质量,以前看重的是加工质量,现在则更为强调控制质量,只有控制质量合格的零件才是合适的零件。换件的时候,一定要分清零件的区域性,分清零件的适用地区。
换件的内容和以前也有区别,过去换件只是一个简单的拆装过程,现在换完零件之后一定要进行调试与匹配,如果匹配不上,零件质量再好也不能用。换件调试与匹配要求维修人员熟练掌握仪器、仪表,要求维修人员能够熟练调试程序。
三、汽车故障诊断流程
举个简单的例子。一辆汽车的风扇不转了,这时维修人员无非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,一是风扇损坏,再就是水温异常。直接给风扇插上电源,可以判断风扇是否损坏。如果风扇完好,外接电路也正常,这时候就应该检查水温是否达到风扇启动的条件,如果水温不够启动条件,风扇自然不转。如果水温表显示水温为80℃,ECU显示也是80℃,但一捏水管感觉格外烫手,就应该拿红外测温仪实测发动机缸体的实际温度。假如实测温度为120℃,而仪表显示为80℃,说明线路或者传感器有问题,或者传感器完好但位置发生偏移。这种情况下,只要更换或者调整传感器位置,保证ECU显示的是实际温度,风扇就能正常启动。
再比如,有的汽车风扇转个不停,实测水温却只有60℃,而传感器显示为110℃。这时候,就应该查看水温传感器是否漏水、渗水、氧化、老化等,一旦因此引发短路,传感器提示温度就会偏高,触发ECU控制风扇持续运转。
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,如果按照标准的故障诊断流程去操作,汽车故障就很容易判断并解决。一般来说,汽车故障诊断流程大致分如下7步。
1.了解故障现象的发生条件
笔者提示维修人员:“你去询问客户,是否从他家出来有个水泥坡,一侧路面有碎石?”一问客户,果然如此。分析故障出现的原因,是客户驱车路经此坡时,因为碎石路面一侧引发某个车轮打滑而失去驱动力,左右两个车轮出现速度差,ABS于是被触发启动。如果不了解故障发生的条件,在遇到这种情况时,普通的检测手段和方法就很难发现问题,更谈不上解决故障现象了。
还有一辆汽车,车主反映直行状态下一切正常,一旦转向就会出现ABS灯亮。维修人员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往往会考虑更换传感器,其实更换传感器是没用的。遇到这种情况,应该分析为什么直行的时候正常、而一旦转向就异常了?我们都知道,车辆在转向过程中,车轮会出现向外的侧移,如果轴承间隙过大,侧移就会过度,此时车轮传感器就无法感知车轮动作,于是就可能引发ABS灯亮。对于这种情况,更换轴承就可以排除故障现象。
再比如,对于车主反映发动机水温过高的问题,也应该仔细询问与分析,要问清楚水温过高的发生条件:是怠速时候水温过高,还是开空调时候水温过高?是低速行驶时候水温过高,还是高速行驶水温过高?如果车主反映只是高速行驶时才水温过高,那就可以判断车辆没有设备故障,唯一可能就是一些飘絮(尤其北方的春天)把散热器盖上了。遇到这种情况,如果不能准确判断,维修人员就可能采取更换节温器、水泵、水箱等维修手段,给车主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。
2.诊断相关系统数据相关系统数据包括用解码器采集的数据流,用万用表、示波器、温度仪等测量的相关数据。获取这些数据后,要分析这些数据能否与电脑显示对应。如果对应不上,故障自然就查找出来了。
3.查询汽车维修档案查询车辆维修档案非常重要,因为有些车辆在维修之后会因为配件质量问题引发故障,或因为以前维修过程中安装不到位引发新问题。曾经有一辆车,一踩刹车,“疙瘩”一声。查询维修档案,一个月前更换过刹车片。询问车主,更换刹车片之前无异响现象,更换一段时间后才出现异响。拆开检查刹车盘,发现是维修人员在更换刹车片的时候忘记安装卡子了,于是出现前述异响情况。
4.初步划定故障范围通过以上3项,就能基本划定故障范围。在划定故障范围之后,应该对范围内的系统进行更为精细的故障检测。维修人员不能仅凭经验武断地贸然下结论,只能在初步划定故障范围后做进一步的故障检查。
5.精细记录故障系统数据流在故障范围划定以后,应当做好故障系统数据流的精细记录,以备下一步的分析之用。
6.确定故障数据、分析工作条件在确定故障数据之后进行的工作条件分析,其目的是为了真正排除故障并避免类似故障再次发生。曾经有一辆车,先后换过4次风扇,最后检测才发现是因为水箱堵塞。水箱堵塞引起水温升高,水温升高导致风扇长期运转,从而引发风扇烧坏。所以,在更换零件的时候一定找到其损坏的原因,这也是当前维修人员需要特别加强的地方。一般维修人员在发现故障之后,常常因兴奋而忽略了故障分析。
7.更换零件并进行调试明确诊断出汽车故障之后,如果需要更换零件,记得在更换零件之后再做调试。这样,一个基本的维修过程就算完成了。

网友A:
这里还有修车的!难到我们应该改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还有修车的!难到我们应该改行了

你这么说我好有压力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