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45掉电重启

楼主(2014-07-14):
DELL  1545电流到0.8反复掉电重启 什么问题?哪位大哥修过?

网友(点评):
有点像CPU

网友:
我修过主板坏了

网友:
我现在就是在讨论主板上哪些零件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换CPU是没用的,问题还是出在主板上的

网友:
缺电压吧,看看转换电压

网友:
显示卡没有过

网友:
症状一致,换82801IBM桥吧,我刚修好一台

网友:
主板电池没电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