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小白求请教,高低电频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4-07-14):
总是弄不懂什么高低电平导通啊什么的。

网友A:
每个信号的后面加个个“#”的就是高低电瓶的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每个信号的后面加个个“#”的就是高低电瓶的意思

还是弄不懂什么低电平就导通或者截止啊之类的。

网友:
高电平 就是逻辑1 (1V或比1高) 低电平就是逻辑0 (无电压为0v)

网友:
针对IO南桥来说.高就是3。3 V和五V。低是O

网友B:
#表示低电平有效。没有#的表示高电平有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#表示低电平有效。没有#的表示高电平有效

额,谢谢。

网友:
新手学习中,回帖赚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