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保护隔离问题,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行得通吗?

楼主(2014-07-14):
版号:k45vd_LA-8224P

故障: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上机不开机.

过程:
这个本子是朋友修的,我只是了解了大概情况,由于最终的问题点比较奇妙,所以希望高手分析下。

单电池和单适配器都可以开机,装了电池插适配器不开机,用稳压电源会打表。他换过充放电芯片pu101,

,既然单电池和单电源都能开机,不能同时开机,就考虑到保护隔离这里。猜测适配器电压灌进去电池那边导致大短。
这个图中pq103是电池和适配器的隔离mos管,pq104  pq105是电池充电的上下管。
既然适配器能开机就排除了pq101  pq102,直奔隔离管子pq103,为了安全建议朋友将PQ103  PQ104  PQ105和充放电芯片一起换了。
数分钟后问下朋友结果,很郁闷.虽然好了。但是,不是一起换了就好的,他说拆了pq103后故障解除。
我所想不通的就是:
1.这个pq103是起隔离作用的,拆除了后理论上电池和适配器可以同时上机开机,因为电池到b+之间断开了所以适配器不能直接灌进去电池那边batt+。但是朋友说单电池可以开机
2.pq103拆除后充放电芯片应该检测不到电池所以不会充电的。
让朋友再次验证,得到的结果依旧是同时和单电池都可以正常开机。而且正在使用。我对这个厂商的设计不太了解。只是看图这个pq103mos管需要高电平驱动,如果拆除了电池的batt+怎么到b+去的?充放电芯片没有vcc如果工作开机?
希望高手帮我分析下吧 。谢谢
下面是朋友拆除后的拍照的,证明了是没有装pq103依旧能单电池开机!!

附:图纸[

网友A:
奇葩 的问题,没办法,学习了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奇葩 的问题,没办法,学习了,哈哈

你能想通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

网友B:
从充电上管过去的电,但是应当是小电流的电压,禁不起负载才对

网友: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从充电上管过去的电,但是应当是小电流的电压,禁不起负载才对

总之是不可能单电池开机对吧

网友C:
只有上管一条路了,今天遇到一个不充电的,上管三只脚都是14V ,这个怎么解啊,怎么办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只有上管一条路了,今天遇到一个不充电的,上管三只脚都是14V ,这个怎么解啊,怎么办

你说的不够详细,哪个上管呢?

网友E:
很像充电芯片不能正确识别是什么 电 或识别功能坏

网友F:
这什么狗屎问题,充放电这块这一直是软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不够详细,哪个上管呢?

兖电电感那个上管,但是可以充电,进水的机,但是关机后把适配器拔了,电池模式下3V5V电感居然有,这个不对,EC ON拉不低

网友G:
楼主这是把那个管子拆掉就修好了这台机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兖电电感那个上管,但是可以充电,进水的机,但是关机后把适配器拔了,电池模式下3V5V电感居然有,这个不 ...

你看看ACIN 和ACOK是不是也出来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这是把那个管子拆掉就修好了这台机了?

朋友拆的,说拆了就好了  很纠结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什么狗屎问题,充放电这块这一直是软肋

充放电看似简单 但是有的难起来也无法修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很像充电芯片不能正确识别是什么 电 或识别功能坏

保护隔离 ,隔离适配器和电池功能故障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朋友拆的,说拆了就好了  很纠结

确实很纠结啊,我也碰到过这样的。

网友:
纠结纠结  每天活在纠结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看看ACIN 和ACOK是不是也出来了?

都可以进系统,看到充电了,就是充得很慢,可这个G极和S极相通,搞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可以进系统,看到充电了,就是充得很慢,可这个G极和S极相通,搞不懂

如果电池是好的,EC检测电池电量并且通知充放电芯片来导通MOS管充电   能充电,很慢会不会是电流小呢。你看下那个检测电流的电阻正常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确实很纠结啊,我也碰到过这样的。

我用好主板实验了下,竟然真的可以 ,以后可以省略这个管子了

网友:
说是电池供电到公共点的桥梁MOS更合适吧

网友H:
拆了 103  还能充电吗  故障还没解决 又增加一个  奇葩

网友I:
单用电池从PQ104过去的,会烧掉吧。

网友J:
应该是供电的问题,

网友:
你的头像,哎 把史泰龙搞的 太没形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拆了 103  还能充电吗  故障还没解决 又增加一个  奇葩

确实可以充电,也能单电池开机,我用别的主板试了 ,据研发说可能是电池的电压从电池充电回来灌进去了,设计缺陷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单用电池从PQ104过去的,会烧掉吧。

确实可以充电,也能单电池开机,我用别的主板试了 ,据研发说可能是电池的电压从电池充电回来灌进去了,设计缺陷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应该是供电的问题,

怎么个供电问题,说说你的看法 参考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