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无待机3/5V

楼主(2014-07-14):
两台B460都是无待机。
DCBATOUT经以两个电阻分压给TPS522123的EN0作为线性开启
TPS51123输出VREF
TPS51123输出VREG3改名为3D3V_AUX_S5给EC供电,VREG5改名为5_AUX_S5没有用
EC内置待机时钟
EDEV_AUX_S5以经过RN52上拉VCC_POR#,作为EC的待机复位
EC通过SPL总线(86、87.90.92)读取U68的程序
EC识别到93脚的低电平AC_IN#,表示适配器以插入;
EC检测到适配器后,发出高电平的S5_ENABLE
S5_ENABLE送给我TPS51123的ENC
TPS51123控制两路PWM工作,产生3D3V_PWR_SV_PWR分别改名为3D3V_S5和5V——S5给桥供电
EC发出高电平的RSMRST#_KBC使D16截止,由3D3V_S5分压产生PM_RSMRST#给桥
都是13脚EN0(LDO开启)的R376电阻腐蚀了,换掉后有8和17脚有3D3V_AUX_S5和5V_AUX_S5了。16脚VIN有19V  3脚VREF有2V正常。18脚无ENC电
压,EC那边供电和复位都有3.3V  时钟内置的,ACIN#低电平正常。还是没发出开启信号。EC和EC程序都换过了。待机芯片换过好几个。我直接
把3D3V_AUX_S5接线到18脚强行开启。3/5正常出来波形也稳,但还是开不了机。这是怎么回事呢是EC还是待机哪边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前级工作条件不满足。就跟你把CPU的EN和条件电压都给他,那么CPU电压出来了。但是前面的电压还是不行。也不会跑码

网友:
这个机子无待机应该是很简单的,怎么整这么复杂

网友:
开始是13脚EN0(LDO开启)的R376电阻腐蚀了

网友:
R376电阻腐蚀换了应该会好啊,这个电阻是249K的,你看EC程序有问题没,这机也有这个病

网友A:
,既然3V和5V出来了,对照时序来修啊,看看缺哪个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既然3V和5V出来了,对照时序来修啊,看看缺哪个信号

我是强行拉LDO3V才出的,这样是不触发的。应该是EC没工作。

网友(点评):
你没查1脚和6脚的开启信号正常不??哪里发过来的??

网友(点评):
这两个脚是开启3V和5V的~~

网友:
我感觉你还是按时序修吧  3 5v都有了问题一般不大

网友:
我这台是S5_ENABLE没出来的。ACIN#是低电平正常吧。LID EC是哪一个,我看不出来。

网友:
最后刷BIOS可以OK了,之前只刷一台换了好多个程序但那芯片是坏的。芯片烧录成功,校验出错是不行的。另一台校验成功了。说明一下TPS51123用TPS51125代换不了,换上25会引起大短烧一大片HM55也坏了,现在待机正常南桥也换了还会掉电。前几个月也有一台B460换上TPS51125后也是大短好多地方都坏了最后放弃。论坛看到好多都说可以直接代换,我以后不敢再代换了

网友(2014-11-15):
这款机子开不了机  一般是5123和EC BIOS

网友B:
遇到这款机器就先刷个BIOS在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遇到这款机器就先刷个BIOS在说

确实是EC BIOS的问题

网友:
这款本子有通病啊

网友:
EC  BIOS的问题占百分之八十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