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D 跑1.46A--1..05A 循环跳动

楼主(2014-07-14):
ASUS K42D(内存槽K42DY) 跑1.46A--1..05A 循环跳动,AMD,独立主板,刷过BIOS,做过北桥无果。
请高手指点一下,是否有通病?看到好几个类似的帖都未搞好···
通病

网友A:
CPU没装好吧?

网友:
信号部分的问题

网友:
换过桥没有呢 是不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换CPU 北桥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没装好吧?
CPU都装不好的话还敢发帖请教吗

网友:
做了北桥不行那就吹吹显卡试试 amd的机子就这样 有条件的可以换cpu试试

网友:
CPU复位有没有

网友:
是什么CPU 要是老的 那电流有点低了 果断在干北桥

网友:
这个应该有通病的 在论坛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