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纸上不明白的图标或者标示请明白朋友指点下

楼主(2014-07-14):
   图纸上画红圈的地方那个电源构架图上的APL5916KAI还有其它红圈圈住的这个是什么意思,只在这个图上和另一个电源构架图上可以找到,在电路图上找不到。应该怎么理解。
U6301和BT2上面红圈构住的地方74。05240。A7F和BT2上面的20。F0772。004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电容旁边写的DO NOT STUFF是什么意思。

在电源输出的这个图上PG4305到PG4310这是什么器件,图纸上有板子上找不到。

网友:
那是没装直连的意思,你肯定找不到这个元件,应为它都没装上去,你怎么能找到?

网友:
DO NOT STUFF表示没安装  PG4305这些东西是连接点  转换电压用的  就像仁宝板子上用锡连起来的两个点

网友:
哦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回答。第三张图片上的貌似IC型号的那是什么样东东在电路图上没有。只在构架图上有。

网友:
<<DO NOT STUFF>><<DY>>《虚线框>>《NO等,是没装的标志
二图   测试 点,可以断开测前后级电路
三图  应该 是芯片名称,

网友:
有的图纸上标的 厂家设计主板是不放件的

网友:
我是来学习的。

网友:
三图上貌似芯片名称的东东在图纸上搜不到,只在构架图上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