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AC不触发秒杀

楼主(2014-07-14):
华硕X8AC 板号 K40C MAIN BOARD REV:2.1  待机有 3.3V 5V 1.8V  开关脚有3.3V 电压 按下开关会拉低电压 电流是0.04左右 如果这些都满足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用烙铁加焊这个32.768的晶振的两个引脚,立马解决问题,或者有条件就换一个,反正我是没换就好了。希望看到这个贴解决了问题的给我加加分哦

网友:
我灌水 我灌水 我灌水 木木

网友: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chinafixRookie -4 严禁灌水
盛娟清铖 -2 灌水灌得这么明目张胆的还第一次见

网友:
楼主的不会返修吧,建议还是换掉的好。

网友:
不错,多多分享经验,大家都会记得你的!永远活在我们心中....  不过晶振还是换了好!

网友A:
楼主加焊的ec的  是虚汗吗

网友:
返修了没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加焊的ec的  是虚汗吗

不是EC焊盘  是晶振

网友:
这个是经典的问题 修机器秒杀必备的!

网友:
我来赞一个。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机器感觉还没修到过

网友:
楼主.要是有返修.要上来回报下.还是换了吧

网友:
目前为止还没修到晶振坏的本子,先记下了,赞

网友B:
楼主这样加焊能用住不能啊   不要过几天又返回来了啊   你测了没啊

网友:
这应该算通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这样加焊能用住不能啊   不要过几天又返回来了啊   你测了没啊

我放店里放了3天了 每天来上班测试了下 暂时是没问题

网友:
上午修了个裸板点亮后装上去又不亮了。。估计得换了才行

网友:
期待问题出现

网友:
我的板子是有3   5V   1.8v  电流时0.040   但是开关没电的   你们谁有没有图纸啊

网友:
后来我把那个32.768 换了  电流就上去了

网友:
你们可以直接用烙铁加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