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41 3D3V_PWR和5V_PWR 问题

楼主(2014-07-14):
今天上午修的一台宏基4741 看待机只有0.01,测主板3D3V_PWR和5V_PWR待机没有电压,芯片是RT8223BGQW-GP ,对这个芯片进行检测发现只有BOOT1和BOOT2电压偏低只有3.6V左右,手碰到芯片是觉得温度比较高,这个芯片会不会坏了呢、由于手提没有此芯片,请问给位大神怎么代换。

-----------解决办法
测9脚和22脚BOOT1和BOOT2相连的电容和保险电阻,发现BOOT相连的C246阻值只有500多

网友:
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RT8223BGQW-GP(DS=CC)和TPS51125都是可以代换的

网友:
有这个案例,我只懂看图,分析而已,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556614-1-1.html

网友:
待机0.01很正常啊,有的3.、5v待机时本身就没有

网友:
目测线性电压短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