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L集显开机30分钟定板掉电

楼主(2014-07-14):
联想E49L集显开机30分钟定板掉电,板号:11310-2  LSS-1 MB   。进PE和XP都是一样,30分钟立马掉电,掉电以后立马可以再开机,反复循环,已排除CPU温度高原因,由于无此机的图纸,维修陷入困境

网友:
BIOS换了2个,故障依旧

网友:
刚才又开机试了下,只要开机无论在任何状态下30分钟定板掉电,CMOS和DOS下也是一样

网友:
已排除散热问题,因为已经试过直接给PCH用风扇散热也是30分钟立马掉电,掉电以后可以立马再开机,

网友:
PWM供电电容滤波不良吧或场管虚焊腐蚀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查了一天,一无所获

网友:
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个 不定时掉电 掉了开不开

网友:
听别人说个这个问题, 他那机器是CPU供电旁边的电容被击穿了

网友:
现在联想的机器都他妈掉电,偶尔又正常使用,一点都不稳定
CPU 供电喜欢用另外的管子控制

网友(2014-08-20):
我这有一个是反复掉电 加电不开机 拔掉内存就不掉 内存换了 BIOS刷了

网友:
会不会是CPU坏额?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。

网友:
这种是BIOS问题,要刷工厂里的BIOS

网友:
早就排除BIOS,此板前几个月因为进水在别处修过,只看到PCH附近几个电阻被加焊过,修好用了一个月又出现不开机故障才拿到我这,看见PCH底下好像有进水的痕迹,就直接上BGA加焊了PCH,加行PCH后开机正常,但又出现开机无论在任何状态下30分钟定板关机,CMOS和DOS下也是一样

网友:
请问下楼主有没有这个机子的图纸,有的话可以上传一张吗,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一样的

网友:
应该是PWM电路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由于这板的PCH底下又灌了黑胶,一直怕掉点而不敢换PCH

网友:
最起码集显比独显的强,

网友:
我这有个集成的 开机到滚动条就花屏重启了换完cpu进桌面花屏掉电  正头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