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G41 跑9B 求助

楼主(2014-07-14):
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
求助
我的新手
你不量量主板的各组电压?

网友:
要看跑马过程,你单独的一个码不好判断
同意楼主:
5.0
我的新手
同意楼主:

网友:
接口线路问题.

网友:
是不是一上电就00.98.。。。估计是CPU没工作吧。查查CPU的供电、时钟、复位

网友:
这又不是什么通病,还是慢慢查下电压和时钟这些吧。。。

网友:
你说的在详细点

网友:
找个BIOS先刷下